F940的时间开关设置

楼主(2011-01-22):
问一下各位大侠:F940上面的时间开关是怎样设置 的/比如要CH1设置成M100或M0在一段的时间内ON/那M100或M0是在哪个地方设置呢?谢谢各位

网友A:
开关属性设置,位元件选择,选择你需要的元件即可

楼主:
兄弟:请你说的详细一点可以吗/比如用的是哪一个种软件/我现在用的是FXDU/WIN-C的软件/从哪里进去设置/我都没有找到/
在GT软件上我就找到了时间设置软元件/也可以实现//////那在FXDU上是怎样设置的/请解答一下好吗/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