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2):
我有個hitech的屏,把內容下下來打不開那是怎麼回事,那位高手出個招?謝謝!!!!!!!!!!!!!!!!!!!!!!!!!

网友A:
你打开ADP软件,然后点击菜单上的文件,在下拉菜单点击重建应用文件,找到你上载的文件打开就OK。

网友B:
首先你需要反编译,才能用编辑软件修改编辑,而且hitech屏要3000以上还是6000以上的屏才支持反编译。如果你的屏是PWS1711的话,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需要反编译,才能用编辑软件修改编辑,而且hitech屏要3000以上还是6000以上的屏才支持反编译。如果你的屏是PWS1711的话,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网友E:
2楼,说的很对,我接触的少,只知道反译,还不知道有的机型是不可以的,学习了
大家好~~请多多关照! (滕州)配电柜,控制柜    各种设备电气故障维修,电路故障处理  qq:7347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