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位传感器

楼主(2011-01-22):
因为小弟要做毕业设计,是水塔的,要找一种传感器,,是水位到了就有输出,或者水位到了就变成没有输出,总之是这种最简单的逻辑就好了,谢谢了。

网友A:
干簧管是最简单经济的

网友B:
搞个浮标,加个开关就行了……

网友C:
用液位开关和磁环感应开关就好了

网友D:
http://www.shehuang.com/product_show.asp?contentid=139
控制器主要由浮子和导管组成,浮子内装有永磁体,导管内有舌簧管、电阻元件和信号转换装置。浮子随液位升至指定高度时,回路的阻值不同,其输出的电流信号也不同。
http://www.shenge.com/shtml/22/20080408120.shtml
开关量
百度干簧管液位开关很多,仅供参考。
下载积分:+2(jonnyhsieh) 热心助人

网友E:
用液位开关简单。

网友F:
最简单的就是液位开关,如果需要液位远传显示再加个变送器,就地显示用翻板就可以了

网友G:
几十元一个的液位控制器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H:
塑料的就可以,很便宜的,呵呵

网友I:
用一个液位浮球传感器或者一个液位开关就行!

网友J:
浮球开头关

网友K:
几十元一个的液位控制器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HHY2P.HHY2G.JYB-714都可以啊

网友L:
用AB水位开关就可以了,也有磁感应开关的

网友M:
浮球开关,带接近开关也行

网友N:
用一个液位继电器 20多元钱,外控大功率水泵要加一个小型继电器,不然液位继电器内的输出点容易损坏。
液位继电器只有3条线引到水塔里就可以,分别是高位(停机),中水位(水面低于中水位开机),低位(COM 公共检测点)

网友O:
楼上同志们,学习了

网友P:
液位控制器就行。

网友Q:
干簧管,液位开关都行。

网友R:
液位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S:
引用 网友G:
几十元一个的液位控制器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T(2011-03-01):
用液位开关

网友U:
模拟量的吧

网友V:
线缆式浮球液位开关,非常标准的水位控制,成本低,控制简单,给出一组干结点,然后送入中继,或直接送给接触器,停泵。非常经济实用的方法。

网友W:
我到是有个推荐的 但是估计价格对于做毕业设计的有点高。。
OMRON的61-GP-N

网友X:
使用液位继电器配合交流接触器,有220V与380V两种

网友Y:
浮球开关就能实现了

网友Z:
用液位开关吧,别人都给你做好了。

网友AA:
塑料的浮球就搞定,几十块钱,就是两组触点,常开和常闭
非标设备,plc编程,触摸屏,伺服应用等,有时间的各位朋友可以和我一起探讨技术问题,QQ:448350780 TEL:15013064194

网友AB:
欧姆龙,有种水位控制不错,不过价钱比较贵。

网友AC:
方法多种多样,可以用浮球开关类的,比如液位浮球阀,干簧开关,也可以用智能液位控制器,通过设置参数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AD:
液位开关 便宜点的 用国产的即可
正泰的 JYB-714 使用简单
Omron 的61F-G_N 贵很多,功能强大 并不局限于液位.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E:
用一个液位浮球开关

网友AF:
到我空间看看。你有需要的吗?QQ:370185838
http://free.99114.com/SupplyList/2754327.shtml

QQ:1792595232

网友AG:
用液位继电器便宜实惠

网友AH:
搞个浮球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