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2):
在实际调试中,只能先大致设定一个经验值,然后根据调节效果修改。
  对于温度系统:P(%)20--60,I(分)3--10,D(分)0.5--3
  对于流量系统:P(%)40--100,I(分)0.1--1
  对于压力系统:P(%)30--70,I(分)0.4--3
  对于液位系统:P(%)20--80,I(分)1--5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弯,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网友A:
  不懂唉
liuliangdt

网友B:
小弟还没编过PID程序。学习了

网友C: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应该是要把比例放小是吧?

网友D:
关键是怎么用程序实现

网友E:
诗歌,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