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谁知道如何区分真假三菱PLC

楼主(2011-01-22):
谁知道如何区分真假三菱PLC?即高仿跟原装有什么区别,怎么从外观跟软硬件加以区分?谢谢
长期回收富士变频器、富士伺服电机、富士触摸屏QQ453488393,18676997595

网友A:
我也买了一个,假的也能用梯形图写进去程序吗?
我想所谓中国生产的应该就是零件用的没有原装进口的好。像山寨机。

网友B(2011-02-22):
从里面的元器件可以看一些迹象,仿冒品关键元件大多使用拆机件.有些芯片有打磨的痕迹.

网友C:
看外观不容易辨别,价格相差很大!我现在一直在用高防的三菱,很稳定没出过一次错,不存在连程序都写不进的问题。

网友D:
你自已去看一下。下边网址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51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