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2):
普罗菲斯的屏刚拷出来的程序在写进去就乱码!

网友A:
語言設置不一致

楼主:
都是简体啊!怎样转换?

网友B:
语言设置不一置,你试试改一下你电脑的系统语言,我的就是装的多语言版的。刚开始也是乱码,后改系统语言解决问题。

楼主:
难道要重装系统?

网友C:
换台电脑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要重装系统?

請將程序上傳來看看如何?

网友D:
做成IMAGE格式就好了

楼主:
HKL5561HD-1.1(历程)1.rar (154 K) 下载次数:9 附件就是程序!请大家看看
附件: HKL5561HD-1.1(历程)1.rar (154 K) 下载次数:8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54703] 附件就是程序!请大家看看

試試如附圖中的語言設置再傳

楼主:
版主我的威纶通MT6050I和三菱1N PLC不能通信  我用的是MT500-FX2N 的连接线请问有问题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