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30用软件画图为什么不能显示正常画面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楼主(2011-01-22):
现象1;
可以出现第一页,也可以自动换页到第二页,第一页可以写进汉字并可显示出,但是像按钮之类的其他东西均不能显示,还请各位给出一个满意答案。线谢谢了。
也可以读出来,也有画面的,就是我画的按钮。就是不能显示。

网友A:
应该是画面设置不合适

网友B:
你连接PLC了吗?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楼主(2011-03-04):
没有连接PL搞不懂得

网友C:
你的按钮色搞错了没有啊

网友D:
你没有和PLC通讯上怎么可能显示出来,看看的通讯连接了没有。
非标设备,plc编程,触摸屏,伺服应用等,有时间的各位朋友可以和我一起探讨技术问题,QQ:448350780 TEL:15013064194
GT30用软件画图为什么不能显示正常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