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2):
GOT是F930
PLC是三菱F系列的
我有一条RS232C 线,可以跟GOT连接,但通过GOT连接FX2N的PLC的话就连不上了,提示说:“指定的路径受制约,不能获取PLC的类型名<ES:15061102>”.
我电脑系统是WinXP SP3,编程软件是GX7
请高手赐教。

补充点:同样是用这跟线,同样通过GOT,可以成功连接上A系列的PLC

网友A:
A系列与FX系列用的是不同的通讯线

网友B:
通讯线不能共用,另外做一根。

网友C:
有问题了直接跟厂家,跟三菱售后服务打电话

网友D:
是啊,A系列和F系列数据线不一样啊。

网友E:
我记得F930和FX系列PLC可以实现透明通讯,通过F930的RS232接口直接可以和PLC通讯

网友F:
有问题 打电话区三菱问

网友G:
6楼意见是对的

网友H:
先看一下你的线/在本网站有三菱触摸屏的通信线的制作图/你可以看一下    /还有你看一下触摸屏制作软件中你设置的PLC类型跟你所要连接PLC是不是一样/触摸屏上也是要设置PLC类型的/我现在用的触摸屏是F940   PLC是FX2N  PLC也是通过GOT跟电脑连接//用的是串口/刚开始时我也是连接不上/后来一检查原来是自己做的线接错了一条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同志的热心帮忙。

回复1楼3楼5楼的兄弟:A系列和F系列的通讯线是不一样的,这我知道。但我不是用这条线直接插在PLC上进行通讯,而是用RS232CAB这条线插在GOT上,再与PLC通讯〔因为GOT本身有一条跟线与PLC连接通讯〕。也就是说只要PC与GOT之间、GOT与PLC之间都能顺利通讯的话,PC与PLC就可以顺利通讯〔理论上〕。

回复6楼的兄弟:请问您的GX编程软件是用什么版本?电脑是用什么系统?

回复9楼的兄弟:
1、我的线是这样接的2-----3、3-----2、5------5、68-------4、4-------68,可以提供您的接线图吗? 2、我用触摸屏软件连接触摸屏时是正常的,可以正常读取和写入。但用PLC编程软件就不能与PLC通讯。
3、“触摸屏上也是要设置PLC类型的”请问怎样设置?

网友I(2011-03-05):
屏不一样,数据线就不一样,上网上找一下,或者再买一根。

网友J:
要用FX-422CAB0的数据线,GOT-FX2N联线。然后再用FX-232CAB-1的线。GOT与电脑相连。即可,但在GOT 的系统环境下的PLC类型一定要设置FX2N 。

网友K:
在通讯设置里有个直接连接CPU吧,选中后下面回有有个选择,选种经由GOT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L:
不不不不不

网友M:
进来学一下,谢谢大家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软件版本问题,下载了一个GX D8就好了。

网友N:
这个可以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O:
这线很便宜的,买一个的了

网友P:
你看下图片。你OS装的通信端口没有。

网友Q:
你是想接GOT来读PLC程序吧?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