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个变频器7个报警,怎么办?

楼主(2011-01-22):
晚上8个SK变频器7个报过电压,除了降压和加装电抗器,还有办法?

网友A:
修改变频器电压等级的参数,我用过东元变频器可设置输入电压的等级
學無止境

楼主:
看过说明书,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B:
8个SK变频器7个报过电压了,看来是你那电,网电压太高了,降压处理

网友C:
应该是电网输入电压太高,联系供电部门调低点

网友D:
没遇到过,学习下

网友E:
在电网的正常情况下也报这个故障吗。。。。。说详细点

网友F:
减速时间加常

网友G:
你们设备不用稳压器吗

网友H:
国内的电压就是不稳定,白天晚上相差太多了,正规的设备都是要加稳压器的。

网友I:
中国电网电压一般偏低,如果真的偏高, 那你那台没报警的才有问题
1,你的变频自身问题,查电压检测回路、
2,你的8台变频是否是同一系统驱动,被拉着跑的电机那变频也会报过电压、
造纸,纺织是2的多

网友J:
既然电压高了,降降就是了。

楼主:
主要有个炉子加温,电流波动很大,,把变压器电压调低一档,怕直流调试器报欠压,以前有过这个情况,,特地把电缆加粗500平方

网友K:
我们公司曾遇到每到晚上控制变压器会烧坏几个,确实是晚上设备使用量烧,压降降低,造成晚上使用的设备电压升高,变频器的电压等级参数应该可以修改的,也就是变频器的电压增益或额定电压值稍提高一点可能会好些。

网友L:
我这里都报电压低

网友M:
调整变压器的无载或有载调压接头

网友N:
那么还有一个不报警的,你可以对应一下这些变频的上限电压参数

网友O: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没用过这品牌

网友P:
多时制动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1-03-05):
变频器是爱默生的SK系列的,现在打算更换三菱的,1.5KW,2000多一个。

网友Q:
问KF,可以修改的。手册上面是没有写的

网友Q:
1.5的2000多?有钱人啊。不如用国产的

网友R:
检查电网电压吧

网友S:
如果是电压问题,把高压变压器的电压调低一个档位

网友T:
不了解变频器,纯围观

网友U:
加制动单元

网友V:
输入端电压有问题

网友W:
你的厂区配电房有稳压柜及补偿柜吗,如果没有就不好弄了。

网友X:
有点奇怪

网友Y:
出现报警时的工况要具体说明撒!

网友Z:
负载怎没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