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USB转COM口的驱动程序光盘是不是只能安装一次啊?求助。

楼主(2011-01-22):
在华强北买的,用了一次。最近买了一新电脑,就无法安装了。为什么啊?

网友A:
可以重新装的,要看你买的usb转的是不是好的牌子,如果好的一般是不挑机器的

网友A:
建议买个力特的,因为差的会出现供电不足,而驱动不了或者就是根本不出来

网友B:
不可能只能用一次的,除非是光盘坏掉了,看看你买的是什么牌子,上网找下有没有驱动下载……

网友C:
我用过两种都可以反复用。碟子没坏,系统的因素

网友D:
引用楼主刘刚华于2011-01-22 21:31发表的 USB转COM口的驱动程序光盘是不是只能安装一次啊?求助。 :
在华强北买的,用了一次。最近买了一新电脑,就无法安装了。为什么啊?
驱动光盘只要不坏,应该可以反复使用,这是由驱动光盘的只读属性决定
部分安装软件,在复制到电脑或移动存储器时,存在安装使用次数的限制,每安装一次,源程序自动修改,直到极限次数到,之后无法再次使用,例如,力士乐的DRIVETOP软件

楼主:
我买的是深圳产的,优越者。安装的时候显示安装完成,但桌面没有图标,用USB无法通信,而用电脑的COM口就可以通信。

网友E:
去电脑的管理那看下,插上USB,看有没有显示

网友F:
一定是你步骤搞错了,

网友G:
能用多次的

楼主:
在优越者的官网下载了驱动程序,还是不行,只能再去买一个啦,还是要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H:
是不是要设置一下COM端口,可以试一下。

网友I:
要设置COM端口才行,有万能USB转换驱动 你可在本坛里找一个

网友J:
上网找下有没有驱动下载……

网友K:
我都已经安装了两次,没有安装次数的限制吧

网友L:
可以重复使用的,建议用z-tek的,台湾货,驱动可以保存在电脑里

网友M:
今天买了个力特的2。0的,以前的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N:
没有次数限制啊!除非有问题。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O:
应该能用多次的,除非盘坏了

网友P:
光盘是只读程序,可以被安装很多次的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Q:
首先光驱是不是读盘功能禁用,USB转RS232线有没有插上,杀毒软件是不是有防护
下载积分:+1(刘刚华)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问题已解决,原来我的电脑没有上网,没有装杀毒软件,所以能顺利安装。这台新电脑有杀毒软件,我把网线拔掉,再安装就OK了。谢谢师傅们啦。

网友R:
一般都不用驱动的吧

网友S:
安装次数不受限制。楼主的系统是不是有问题不兼容此驱动程序。

网友T:
系统里面设备管理器,重新添加新硬件识别一下再装驱动试试。
日后各自牛逼的岁月,不如当年傻逼的时光。

网友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