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MT6100i下载不了工程

楼主(2011-01-22):
我是新手,刚买了一台MT6100i屏,用安装的EB8000V310转换的一个EB500 eob文件老是下载不了,提示请检查密码与USB下载线。屏已按说明进行了系统设置,购买时提供的USB线也成功安装了驱动。请指点是什么原因,谢。

网友A:
那么就检查密码,默认的是111111,

网友B:
你可以在hmi背面看到DIP开关,把第二个开关置ON,然后校准触摸屏,一步一步走下去,就可以了。但是,提醒你一句,以前下载的程序就没有了。

网友C(2011-02-23):
USB需要安装驱动,密码要设置

网友D(2011-05-10):
huanglongfei你好:你的问题最终怎样解决的呢,我今天也有同样的问题,是不是由MT500转换来的程序下载不了啊。我是用U盘下载的。

网友E(2011-06-17):
偶个人觉得用u盘下还是很方便的,EB500转换来的文件没有试过。不敢随意发表意见。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