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S7-200自由口通讯

楼主(2011-01-23):
S7-200自由口通讯是怎样的,当定义SMB87=16#1C(2#11100)时,是否就是不接收数据了,当程序在初始化中定义了SMB87=16#1C后,出现什么情况才能接收数据,谢谢?

网友A:
(bit7)en=0 禁止接受,
(bit6)sc=0不使用smb88或smb188起始符检测起始信息,
(bit5)ec=0不使用smb89或smb189终止符检测终止信息,
(bit4)il=1使用smb90或smb190的值来检测空闲状态,
(bit3)c/m=1定时器是信息定时器,
(bit2)tmr=1使用smb92或smb192时间段结束接收,
(bit1)bk=0不使用中断条件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B:
把SM87.7置位

网友B:
是SM87.7置位后还要执行RCV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