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3):
S7-300PLC里哪个特殊中间点是的常闭的?

网友A:
没有,自行编程解决。

如下,M0.1为常闭点。
O M0.0
ON M0.0
= M0.1

Good Luck

网友B:
没有特殊的规定.按自己爱好自由调用.

网友C:
直接用一个M点的闭点不就行了嘛

网友D:
300里面好像没有提供这样的点啊  自己编写一个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