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为什么我的程序下不了FX1S
liuliangdt

楼主(2011-01-23):
为什么下载FX1S时会通信错误。而1N/2N是没问题。

网友A:
是不是,电脑的COM端和软件上的端口不一致。

网友B:
买着假货了吗?

网友C:
PLC是否超级加密了?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LC是否超级加密了?
有什么超级加密的吗?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网友E:
电脑问题
liuliangdt

楼主:
我也怀疑是电脑问题。昨天我又用FX1N试了,一切正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F:
我也遇到过,目前还没解决

网友G:
碰到这种问题还是换台同系列PLC看能不下载,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有些东西科学家都没去研究过的问题,还是用排除法好吧
请教大家:为什么我的程序下不了FX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