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程序问题

楼主(2011-01-23):
菜鸟请教.
我们工厂有一台设备需要修改程序,FX2NPLC,日本设备,离线修改完程序后,不能下载PLC程序,
画面提示ROM正在运行中,不能写入程序,
在线修改也是这样,软件是没有问题的.
请问是不是供应商设置了什么东西,不让修改程序.
我该怎么处理,
非常感谢!

网友A:
监视中写入

网友B:
设置成监视中写入或者把PLC停止再下载

网友C:
PLC要拔在停止位置吧

网友D:
把运行模式改为监视写入

网友E:
把运行开关打下来,到停止的位置上

网友F:
PLC以输入点X作为PLC的RUN/STOP开关

网友F:
PLC以输入点X作为PLC的RUN/STOP开关,在一个程序转换到请按下图设置(注,输出Y是有特定的,FX2N-16MR是Y0--Y7, FX2N-32MR是Y0--Y17)记住,要设置完才能把程序写入PLC
下载积分:+4(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网友G:
应该在编程模式下下载

网友H:
有这种事情发生?学习了。

网友I:
果然是菜鸟级,呵呵,本人也是

网友J:
9楼正解~给力
大家好~~请多多关照! (滕州)配电柜,控制柜    各种设备电气故障维修,电路故障处理  qq:7347737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慢慢看吧

网友K:
把PLC运行开关关掉,再把ROM的运行开关拨到OFF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L:
引用楼主shimo113于2011-01-23 19:20发表的 FX2N程序问题 :
菜鸟请教.
我们工厂有一台设备需要修改程序,FX2NPLC,日本设备,离线修改完程序后,不能下载PLC程序,
画面提示ROM正在运行中,不能写入程序,
在线修改也是这样,软件是没有问题的.
请问是不是供应商设置了什么东西,不让修改程序.

确认是“ROM”吗 而不是“EPROM”
我以前遇到过PLC使用了“EPROM”
选件,因此而无法进行程序下载和监视中写入
不知是否和楼主遇到的相同
“EPROM”旁有个ON/OFF开关,打到OFF(关掉内存保护),应该就行了
仅供借鉴

网友M:
1:PLC不停止运行“监视写入”状态下写入即可。
2:PLC停止状态将PLC上RUN/STOP开关拨至STOP写入。

网友N:
使用了储存卡盒吗???

网友O(2011-03-05):
下载不到PLC里,你看看是不是在运行,是不是在编写的画面,需要停下来,按一下F4,才行的。

网友P:
把PLC上的小开关拨到中间

网友Q:
删除内存,然后把改好的输进去

网友R:
学习了,还好我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