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1-23):
欧姆龙CP1E的PLC我用电脑编程输入LD I000显示红色的,请问大侠们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汗!欧姆龙的输入地址不是这样的!欧姆龙CP1E采用16进制编码的,输入地址0.00-0.15;1.00-1.15......,输出地址100.00-100.15.....应该输入LD 0.00或其他地址!

楼主:
不对呀,我是输入的I0.000,还是一样红色的,我的是CP1E E40的

楼主:
我编CP1E E20的输入I000就不显红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