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出机压力闭环控制

楼主(2011-01-23):
有谁知道挤出机压力闭环控制主电机转速的公式是什么,最好给一份具体的PLC程序参考一下。望高手给予帮助

网友A:
应该是闭环控制变量泵的流量吧

楼主:
不是,是挤出机机头压力来控制挤出机的主电机

网友B:
用一只壓力感知器在送料管上.與主馬達變頻器呈現反線性輸出就行了.恆壓的意思

网友C:
塑料挤出机是螺杆式的,没有变量泵。压变——》PLC——》马达驱动器——》电机转速

网友C:
一般不控制压力,而控制料的流速,如挤出产品的厚度等,反馈的是厚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