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4):
刚接触ev5000的编程软件,编好了选在线模拟总是说plc没反应,什么原因,我是用的笔记本,用了usb转232的线和plc连接的,端口也对是com1,谁能告诉我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
转接线连接plc上传下载都可以,就是不能在线模拟ev5000的程序,谁知道怎么解决呀,现在带232的本本少呀

网友A:
能下载就说明通讯没问题。

好好看看使用手册能解决掉问题。你看看你屏上的地址和plc对应吗。应该是地址的问题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大家好~~请多多关照! (滕州)配电柜,控制柜    各种设备电气故障维修,电路故障处理  qq:7347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