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FC程序!

楼主(2011-01-24):
小弟刚学PLC,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GX-Developer写SFC程序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创建两个以上的初始步啊?望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是可以的,你可以做一个虚构的初始步,在分成N个步,只要达到目的就行了.

网友B:
可以的,看看三菱的手册,上面有的。

网友C:
一个SFC程序的初始步是只能只有一个。
初始化的程序是可以有多个的。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