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为何我司风机超额定电流?

楼主(2011-01-24):
我司同样风机有一批,使用年限2年,其中有两台电流比额定电流大10A,用摇表检查发现所有相绝缘500兆以上,对地也在500兆以上,检查三相电阻发现都是0.9欧,拆开检查风管,无堵塞。检查电机接线端子,无锈,无接触不良,只是线圈到接线端子的引线线皮有老化现象,仔细观察,内部铜线有铜色,无发黑现象。
请高手指点。

楼主:
补充一点,电机温度长期75度左右。

网友A:
是否会因为轴承磨损引起的

网友B:
是不是系统负荷大了,建议楼主把出风口阀门关小,可以将电流控制在额定电流以内,来确保电机的正常化运行。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C:
检查一下风门,电机轴承,都需要打开检查,不要怕麻烦,你的电机工作在75度,寿命不长。
下载积分:+2(yangjiejie) 热心助人

网友D:
可以检查一下叶轮的动平衡 电机与风机的连轴器是否磨损 风机机座是否移位

网友E:
可能风机风量有变化,可适当把风量减小就可以。
叶轮的动平衡 电机与风机的连轴器是否磨损 风机机座是否移位,如果有这几个问题风机的噪音会非常明显
的增大,或是产生振动,细心的观察一下就可以

网友F:
可能事匝间短路了,用了两年了漆包线老化,造成绝缘等级降低,引起匝间短路,引起电流大

网友G(2011-03-05):
先看看电机轴承,枫叶有没有问题。你的是离心式的吗,再看看风门调的怎没样。

楼主(2011-08-08):
谢谢楼上各位大哥指点,小弟我把风门调小一点以后,果然电流回复正常。
另有一台因为风叶缠绕纸,振动很大,把纸去掉后,振动正常。
轴承每个季度都加高温黄油。
下载积分:+1(zhangli019) 及时回馈信息

网友H:
加一个变频器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补充一点,电机温度长期75度左右。
温度高会引起电流偏大点,还有,电压正常吗

网友J:
大家在一起分析真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是否会因为轴承磨损引起的

网友L: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M:
风量大,或者进风温度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