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1-01-24):
我想问一下西门子200,300系列的模拟量模块(电流型)未连接传感器的通道是否要将X+和X-短接,这个一定要短接嘛?

网友A:
短接的作用在于模块扫描时将短接通道作为不使用通道,从而减少扫描时间,你如果不在乎扫描时间的多少,不处理也无妨。
Good Luck

网友B:
刚在学这个……

网友C:
理论上是不用的通道要屏蔽掉。而且要短接。这样可以减少PLC访问模块的时间。但实际不这么做,留着以后方便使用

网友D:
正在学习中……帮不上,顶你一下

网友E:
学一招,顶一下

网友F:
又学了一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