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非常常识的问题

楼主(2011-01-24):
输入点是常开触点
问可以在梯形图中直接以常闭触点形式表示吗?还是需要用一个辅助继电器转换下?

网友A:
不需要。输入点是常开触点在程序里面可以直接以常闭触点形式进行程序编辑。
下载积分:+1(agileni) 热心助人

网友B:
继续顶1楼

网友C:
主要看输入印象寄存器,就是一个BIT的二进制数,输入线圈得电为1,不得电为0.

网友D:
程序中使用的元件均是软元件,常开常闭可以根据需要随便用,只要能达到控制要求就行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