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从SFC程序段内跳出?

楼主(2011-01-24):
请教各位大侠,在加工设备自动化程序中通常有手/自动程序。在自动程序段通常是使用SFC编写程序的,然而我瞬间转换手/自动选择开关的时候如何使得CPU不再扫描SFC程序段啊?

网友A:
你这问题有点不明,PLC一上电,打到ON时,都在扫描,怎会不扫描嗯,打到手动可能只是程序流向变了,或是相当于条件不满足暂停,具体要看程序是怎样做的。

网友B:
搭车同问,我用的是步进梯形图控制自动程序,但不知道停止程序以及急停功能如何实现。

楼主:
程序是一直在扫描的,但是SFC段的程序一直是出于选择性的扫描。我的意思是当手/自动选择开关动作的时候使得整个SFC程序段都不再被扫描。我想用CJ指令就可以了吧?

网友A:
按理说,一个自动程序在运行时,是要完成一个周期才停的,不然做到一半停,很少会有,要不就是暂停,要不急停。也可以采用跳转到结束位就停了

网友C:
SFC如果非必要最好不要用CJ或CALL指令,这样跳来跳去很容易跳乱套的,你需要停止可以在中途插入先择分支跳到程序头就可以了。

GOOD LUCK

网友D:
使用rst 所要停止的步就可以。

QQ:84818626

网友E:
CJ指令可以实现,跳到你想要执行的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