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电缆

楼主(2011-01-24):
爱默生的PLC需要什么样的传送电缆?
看上面的连接口和三菱的一样
能否用三菱的编程电缆上传或下载呢?

网友A:
应该不行,你要查下爱默生的脚位定义。台达的口与三菱的口样子一样,但不能通用,三菱是RS422,台达是RS232

网友B:
连接口一样,但引脚定义不一定一样

网友C:
很实用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D:
2楼正解

网友E:
口和三菱的不一样,仔细看看说明书吧。可以买到那个接头自己焊

网友F(2011-02-26):
看一下说明书吧。

网友G(2011-12-15):
应该不行

网友H:
可以自己买一根RS232线和一个FX-422-BD吧

网友I:
口和三菱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