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S10-S19状态与其他状态有什么不同啊?

楼主(2011-01-24):
看教科书上说S10-S19是叫回零状态器,请问各位大侠这个具体怎么个用法啊?它与S20-S899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A:
个人认为也没多大不一样,一般写程序,动作程序是从S20开始的,但好像也可以从S10开始。

网友B:
是用在伺服定位的时候可以实现的功能,平时使用的可以与一般的的S用

QQ:84818626

网友C:
主要用于伺服控制,也可以像一般状态器一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