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伤脑筋。请各路大侠出手。

楼主(2011-01-24):
油在如上一个回路中流动(流量是可设置的,实际应用中可能为不同的值),通过一个电加热器(可调功率)加热,流出的管路上有个温度计,希望这个管路温度维持在设定值(30~70摄氏度之间某个设定值。)
我尝试Pid去控制,效果不好。整定的参数和环境变化(比如设定流量、总油量、当前管路温度、当前加热器出口温度、设定目标温度)而效果变化很大。
请教各路大侠出手指点,该用什么控制方式比较好。

网友A:
我认为PID是现阶段最好用的控制方法了, 采样周期 比例系数 积分时间 微分时间 这些参数有时间在好好看看。温度控制我觉得用PID来恒定用的厂家蛮多的。 如果有更好的控制方法,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建议在油箱中实现温度控制,在管路上控制环境及加热;控制单元影响确实太多。

网友C:
属于多变量小系统,可使用串级pid来做,在你执行系统设计合理的情况下,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不会我也来学习

网友E:
等待更好的方法!

楼主:
需求是需要控制管路温度。哎,整了好多天了。
arlei大侠,串级pid去控制能否详解下。
我现在在看模糊pid控制,自适应整定参数,感觉适于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搞过,没头绪,继续研究中。

网友F:
串级控制

网友G:
直接用专业で温控器,整定一下参数吧

网友H:
PID控制应该是不错的,可能是没用好……

网友I:
这个确实不好弄,有太多的环境影响温度了。

网友F:
从楼主的示意图看,上面的方框应该是换热器,那么在换热器出口再加个温度检测,采用PID串级控制,把出口温度设为主调,加热器进口温度作副调,控制出口流量的大小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J:
你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K:
可以做两个加热油箱,比例阀控制

网友L:
我就搞不懂,有专用的温控器你不用,非要搞个PID那么复杂的

网友M: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N:
可以参见下模糊控制,由于温度自身存在一定的检测滞后直接用PID或串级控制是很难达到温度稳定的。

网友O:
我们公司有一个油槽控制基本上在30-70°这样。用一个恒河 UT351-01温度控制器 加一个传感器 就可以实现这个控制了。。。

网友P:
用PID完全可以的,是不是你的加热器功率不够大。如果够大的话加热就没有问题。降温可就没法控制了,建议增加降温环节。

网友Q:
你的管路要温控的话,我觉得还是串级控制好,内环用流量控制,外环用温度控制,温控器用好一点的温控器,例如奥托尼克斯的,或是厦门宇电的,以前你调不好我个人觉得不是PID参数调不好,而是你的工况改变后,原先调好的PID参数就不一定适合现在的情况了,另外你的加热功率要足够大,同时应该有降温的环节,同时管路要加保温,这些都是PID参数以外的环节。

网友R:
PID控制是被应用最广泛的,估计目前工业95%都要用到。剩下的5%估计就是什么模糊控制等。目前采用模糊控制的很少,只应用到电饭煲啦,洗衣机啦等。控制温度的,也可以用,但是,比较少。对于一般的温度控制,PID足够用了。

网友F:
楼主的问题应该不是大问题,温度范围比较大,30~70,用简单的温度传感器带两个报警点即可达到要求,根本不需要PID控制

网友S:
试试不用PLC只用温控仪做做呢?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T:
PID吧 試試用自整定功能

网友U:
用SCR直接控制功率.不要用溫度表pdi演算.不會準的

网友V:
换个温控器估计什么问题都解决了,30-70°设个上下限就可以了

网友W:
兄弟有沒有加隔熱層,另你最大流量時加熱器最大功率加熱是否不夠,加熱控制器件也沒有詳細描述

网友X:
一分钟几十次呀,对一般场合而言,频率够高的!用接触器控制不光对电气不好,对机械的冲击也很大!楼上的建议都很好,如果小功率的直接买个好一点的变频器加上就可以,停机方式可以设自由停车!如果功率大建议改变机械部分,加一电磁离合器,电机一直工作即可!只是对电源的要求较高,因为离合器投入的时候有冲击电流!

网友Y:
模糊控制,应该可以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积极献计献策。
可能我没说清,是需要能控制在30-70度之间的任意设定值,不是说在30-70度之间波动。误差允许范围+-2度吧。
伤脑筋的主要是:不同温度区间需要不同的参数、好不容易整定好了吧,参数时变大、
还在学习研究中。

网友Z:
可在回路箱中加一温控器和加热器,控制一定的温度,再用你图中加上的双数字温控器,用PID调控应可达到你的要求。 (注意你温度传感器的安装位置,最好近出口。)

网友AA:
直接用专业温控器,整定一下参数吧

网友AB:
pid控制真是神奇

网友AC:
这个很难做得到你改变以下控制的位置看看。

网友AD(2011-04-13):
pt100探头,温度控制仪上下限误差5度。

网友AE:
现在的温控器PID控制的精度都蛮高的了

网友AF:
west 控制器就行,不要这么复杂的

网友AG:
你可以采用人工智能温度调节器(400元左右/台,宇电温控)进行分段(3-5段)加热控制很容易做到,长度在3M以内

网友AH:
可以试一下把PID输出转换成占空比控制的方法

网友AI:
你的思路不对,应在管路前加一个箱子集中加热,然后用泵打出,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O:
多老的贴了 楼主都不知道了
还一个劲的在这讨论 楼主要知道结贴 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网友AJ:
应该pi

d

网友AK:
引用 网友Q:
你的管路要温控的话,我觉得还是串级控制好,内环用流量控制,外环用温度控制,温控器用好一点的温控器,例如奥托尼克斯的,或是厦门宇电的,以前你调不好我个人觉得不是PID参数调不好,而是你的工况改变后,原先调好的PID参数就不一定适合现在的情况了,另外你的加热功率要足够大,同时应该有降温的环节,同时管路要加保温,这些都是PID参数以外的环节。

网友AL:
不知道你的应用条件是怎么样的,精度要求是多少度?使用条件是多少?调功器功率是否足够?油箱有多大?没有这些条件,是无法控制好温度的。

网友AM:
买个液晶显示控制器0-100度,一个感温探头.总共不超100元.就解决了.

网友AN:
确实在管路中很难精确控制,你可以在管道中加装电动比例阀,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