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MV 5wv屏出问题了~~~~~~~~~~~~紧急求助

楼主(2011-01-24):
手里有一块屏,买回来放在家里快一年了,刚拿出来加电正常,然后重新写一段程序下载后屏不显示了,三个指示灯只有一个PWR点亮,COM CPU指示不亮,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什么零件坏了????
救命啊~~~~~~

GOOD LUCK

网友A:
这个型号的是威伦的,是否是用步科人机的软件下载了?是黑屏还是亮屏没有显示?
看还能否通讯或者清空恢复出厂状态,在屏幕上点触,屏有没有反应?、?

楼主:
黑屏,就像没有加电一样,一点反应都没,不能通讯,
刚开始加电时CPU 和PWR指示灯亮,约几十秒或一分钟后CPU指示灯也灭了,
全过程都是黑屏,点屏也没有声音,就像没有加电一样。
软件如下图示: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