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4):
如图,如果生产中遇到紧急情况,那么需要复位所有的S,然后自动回到S0的状态,请问怎么编程,谢谢!是否可以在没个S1、S2后面再加个转移条件,使之直接回到S0 ?
还有一个问题,GX提示有二重线圈错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搭车同问,我用的是FX3U的步进梯形图控制自动程序,但不知道停止程序以及急停功能如何实现

网友B:
你写的程序好像有点问题,在转移时是要有条件的。如要急停,你可以先暂停,但暂停后必须要复位才能在次运行,因为急停按下后所有动作是不能动的,要保持原位置。暂停可以用特殊继电器,FX系的好像是M8040,我有点忘了,你可以查下手册,叫禁止转移。或是自己做一个触点,和转移条件串起来,按下时相当与条件不满足,也就暂停了。但利用这个功能时,要与真正的暂停分开,暂停是可以在继续运行的,急停按下时一定要加个条件,不能在运行,的复位后在次运行。

网友C:
急停的把所有的S都复位,解除后就使S0接通就 可以。

QQ:84818626

楼主:
谢谢2楼的兄弟。我已经把图改了。现在不管是暂停还是急停,我要的目的是程序运行中可以随时停止,就是说可以随时回到道S0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急停的把所有的S都复位,解除后就使S0接通就 可以。

复位之后,当前状态所对应的动作也会停止吗?

网友B:
其实暂停也是停止,只是停在刚刚动作时的位置,停多久都行的,如果你要保持动时的动作,又要回到S0,那不是有问题吗?回到S0必定是动完成了,或是复位后回到S0 ,如果不管动作怎样,要回到S0,你可以做个复位程序,按下后复位所有S 在SET   S0       我做了一个你可以看下子。
附件: SFC.rar (10 K) 下载次数:155

楼主:
谢谢6楼,问题解决了。都是GX还是提示有双重线圈……

网友B:
其实双线圈是可以的,但不能在同一个步中出现,不在同时使用都是行的,提示是可以关掉的,在软件的下拉菜单中的,选项中。

网友A:
6楼的大哥,如果在步进梯形图中,某个动作(比如Y000)为持续时间的,当按下急停时,根据M8040的定义,Y000继续运行,达不到急停作用啊

网友B:
那要看你是驱动的什么负载,我所设定的时间是不能停的,如是灯亮,时间到灯还是会亮的,如果是马达可能会时间完后在停,如你觉的不好,可同时驱动M8034     立马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你是驱动的什么负载,我所设定的时间是不能停的,如是灯亮,时间到灯还是会亮的,如果是马达可能会时间完后在停,如你觉的不好,可同时驱动M8034     立马停,

恩 原来还有个M8034,就是不知道这个M8034如果驱动的话,报警信号还能不能发出来了?

网友D:
在M8000之前加个急停按钮,复位所有的S也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E:
用强制复位还区间复位命令,外面接线也要串联一个常开触点。

网友F:
步进梯形图中出现双线圈输出没有关系的,要想在中途停止用ZRST指令复位S0除外的其他所有状态寄存器S,用复位按钮接通S0就可以了!

网友G(2011-03-20):
caizhihua 兄说的很对。这是个好方法在你需要急停的步加入条件,就是繁琐了点。

网友H:
M8040或用复位状态继电器

网友I:
通过控制M8040可以控制状态的继续转移,但状态内的程序是继续运行的,只是不进入一下个状态。M8043只是在原点复位模式中作为一种原点回归到位的信号表现,而用这种表现来使各个状态复位,回到初始状态。M8045才是全部输出禁止的继电器。在程序中驱动该继电器可使所有状态以及所有输出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