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宏绩触摸屏

楼主(2011-01-24):
请问有人用过宏绩的文本没?现在手头又一个,但不知道怎么把里面的程序传出来,哪个高手给指教一下

网友A:
文本不支持上传 ,你就免了吧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