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关于急停如何理解?

楼主(2011-01-24):
在一个设备运行时,按下急停,设备到做怎样的反应?是立马停止不动呢?如还有动,可能会危险,还是怎样?还是根据不同的设备而不同?大家都说下下~~~~~~~~谢谢

网友A:
急停肯定是所以设备全部停止,肯定是为了安全考虑的。停止的话就要看实际需求,在不停情况下完成不同工序的停止状态

网友B:
应该是所有设备立刻停止动作,如果在上进程序中的停止按钮,也可以是一个循环结束。

网友C:
全部停止呗

网友D:
观点与2楼相同!

网友E:
要看设备的,有的需要液压最后才能停,数控的话有使能上电和断电顺序的,
还有比如 磨床 等机床,要求按下急停按钮后有急停回退功能,防止砂轮突然停止转动,导致砂轮陷在工件里或者引起砂轮爆裂等情况的发生

网友F:
急停
急-----紧急 停------停止
急停就是紧急停止,
此处的停止
不仅仅是狭义的运动停止,更多的包含中断危险状况持续的意义。
第一遵循原则是 安全 人员、设备的安全,产品次之
至于运动部件或非运动部件在急停之后的状态改变,应视实际的需要决定,绝不可一概而论。
个人看法,仅供借鉴
当然在许多设备上,急停与总停等价的
下载积分:+3(萧风) 我赞同
关于急停如何理解?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