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图是有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2011-01-24):
上面的图形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A:
能画这种图的软件是实在太多了。

网友B:
多了去了

楼主:
看看容易,画画就不会了

网友C:
cad吧,三维

网友D:
autocad应该可以吧……

网友E:
一般都是CAD.

网友F:
三维的都可以画..

网友G:
这个不是专业的,有软件 你画得出来?

网友H:
不清楚,只是组态软件图库里的图片

网友I:
SOILDWORKS, PRO-E, UG都可以,3D-MAX也可以

网友J:
CAD ,UG 都可以

网友K:
用什么画的好象不是重点,如何画才是值得学习

网友L:
用CAD2007中 三维绘图效果蛮好,我常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I:
SOILDWORKS, PRO-E, UG都可以,3D-MAX也可以
这位朋友说的没错,个人感觉UG NX软件比SOILDWORKS, PRO-E功能强大些,可以直接进行三维建模,SIEMENS的软件果然功能强大啊!而PRO-E必须先完成草图后转为三维状态,SOILDWORKS没用过,不知怎么样!

网友B:
MCGS软件只需对相应的图形进行拆分,再组合就行了,并且可以进行动画显示与组态

网友N:
Solidworks可以很好用 只是不知道你要学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