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初学者请教

楼主(2011-01-24):
利用AccessPort如何向台达寄存器D0写K1?
RS略知一二。

网友A:
你那软件是不是串口监视的吧,调试的你可以用下面这个软件试试

楼主:
两个应该是差不多。还是不会,等待高手。。。。。。。

网友B:
RS略知一二。

网友C(2011-09-22):
我怎么调不通,也没成功过.
QQ80184968

网友D:
建议楼主看看modbus通讯协议,看看台达的操作手册,两者结合应该就可以得到答案了,我也在弄这个东西,不过还没搞好

网友D:
还是不要去看什么modbus通讯协议了,
直接看台达的操作手册,直接跳到通讯哪一章,里面比较详细,包括通讯格式,帧格式,命令代码,甚至还写了些ASCII码的编码....
关于地址问题,参考第四章通讯的第四节,命令码参考第四章第五节
我说的比较详细了,请上台达官网下载操作手册。
我自己没有台达的PLC,都是客户拿来调的,没机会做这个实验了,希望你能告诉我结果

网友E:
在电脑和PLC都搞过485通信,不是想像中的难,基本的通信位 停止位 奇偶 格式(rtu 或ASCII),两边设置相同就可以,然后看要通信的地址位,如何读和写,数据多长,然后就是读写什么数据,这样就可以,最后还要加上CRC校验。

QQ:84818626

网友F: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