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了程序的新PLC为什么不能用?

楼主(2011-01-24):
原来一个就的PLC,LG 120S的,新的也是同型号的。然后把旧的立面的程序下载下来,再上传到新的。结果装上去 显示PLC NO RESPONSE。 绝对不是触摸屏的问题。是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A:
没有通信上,检查线和串口设置。
串口设置在哪里搞?我没找到啊

网友B:
传输的参数有问题

网友C:
是不是用了LS的了,这两个虽然是同一个型号,不过IO口数不一样,要对应接上去……
是LS的,都是K120S啊。都是40个点的。同一型号的。怎么会不一样呢

网友D:
要设置一下通信参数。

网友E:
通讯设置,请问你用的什么品牌的屏,使用说明手册里面应该有详细的,各种plc和触摸屏通讯设置参数的列表。请参照上面的设置一定能联机的。

网友F:
新的要清除内存格式化

网友G:
主机无应答,,连接不上..查通信地址设置方面..

网友H:
PLC无响应和PLC程序无关

网友I:
我也认为7楼说的对

网友J:
没有通信上。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K:
我以前遇到过可能是版本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