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

楼主(2011-01-24):
输出模块第3个通道隔一阵子就不输出,前几次用小螺丝刀转一下上面那个小开关就好了,这次不行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别的通道有输出

网友A:
不知所云,没型号、没图片...

网友B:
坏了,换新的,还能拉动一下 鸡滴屁。采购的也能多捞点回扣。

网友C: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啊!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可能是输出点接受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