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38O伏变频器可以接两相38O伏进行调试吗?

楼主(2011-01-24):
大家好,现在刚学PLC和变频器通讯,手头上只有一个三相38OV的三菱变频器,而在家庭上只有22OV的単相电,现在想去买一个22OV转38OV的变压器,用来接变频器三相输入的其中二相来进行调试。在此请教各位师付这样连接可以吗?戓者有什么方法可以觧决这个问题呢?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多谢一楼回复,再请教一下,变频器可以接负载吗?谢谢

网友B:
可以的,就是负载小一点

楼主:
多谢三楼回复

网友C: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因为有缺相保护

网友D:
同意5楼的说法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E:
有的可以,也有些不行.

网友F:
市场上又直接220V转三相交流380的

网友G:
5楼说的对,不是所有的品牌的变频器都一样,有的有缺相保护,有的是三相,单相公用,要看看具体说明书来决定

网友H:
最好看看自己所用的变频器使用说明。

网友I:
修变频器大多是这么做

网友J:
安装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K:
会不会缺相啊
日后各自牛逼的岁月,不如当年傻逼的时光。
hc922

网友L:
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M:
有的可以,也有些不行

网友N:
k完全可以
心想事成

网友O:
完全可以应用调试。实际应用易坏变频器

网友P:
不可以。上电会出现故障报警

网友Q:
引用 网友C: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因为有缺相保护
是这样的,要看变频器是否对三相电源做了检测。

网友R:
又学了一课。。。

网友S:
不可以 三项是三项的 2相是2
相的

网友S:
我用的三菱。。易能。。英葳腾。正泰都不行 目前没用过行的
三相38O伏变频器可以接两相38O伏进行调试吗?

网友T:
三相38O伏变频器可以接两相38O伏进行调试是可以的

网友U:
注意有的变频器内部是要检测三相电是否缺相的,如果有就不能直接接两相电。
以上。

网友V:
通常变频器是有缺相保护。

网友W:
三菱的是不能这样做的!
三菱三相跟单相是分开的!如740-0.75,必须是3相380V,还有就是720-0.75,必须是2相220V,720S-0.75是单相220V

网友X:
我是代理施耐德变频器的,施耐德变频器可以通过参数修改就可以做到,直接接220V就可以,在调试状态可以不带负载

网友Y:
把变频器缺相保护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Z:
都可以,但负载小、把有缺相保护关闭就行

网友AA:
应该不太好
CP1H CJ1M CS1H CQM1H S7-200CN 光洋 三菱Q A 3U 3G FPX破解 除了爱人 都是浮云 13775338559

网友AB:
完全可以的,带的负荷功率要小一半

网友AC:
应该不可以,我就碰到过380v缺一相,变频器输出三相不平衡,就保护动作了。即使不要缺相保护,虽然不动作了,实际电机输入电压不平衡,对使用是不利的。当然,作空载调试机子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AD:
看说明书呀,

网友AE:
同意5楼!

网友AF:
引用 网友C: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因为有缺相保护
不错啊,就是这样。

网友AG:
同意5楼的说法
有压力就有动力

网友AH:
小心三相整流桥烧坏哦

网友AI:
不行的,主要保护不能关闭。

网友AJ:
可以用接一个电容,但是只能调试用。

网友AK:
试验艾默生TD3000 7.5KW的变频器,屏蔽缺相保护,两相带负荷运行3天正常。

网友AL:
最好找到相应说明书看看

网友AM:
看变频器型号,可以调试不能带负载

网友AN:
可以的~我试过

网友AO:
有些不行的

网友AP:
大部分可以的,就是负载小一点

网友AQ:
这个没试过

网友AR:
我也同意5楼意见

网友AS:
引用 网友C: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因为有缺相保护

同意   我试过

网友AT(2011-02-26):
可以,接R,S端子。

网友AU:
对接rs两个端子用交流220串接

网友AV:
  我用过台达,丹弗斯2900,三菱S500都可以接二相380V

网友AW:
引用 网友G:
5楼说的对,不是所有的品牌的变频器都一样,有的有缺相保护,有的是三相,单相公用,要看看具体说明书来决定

网友AX:
当然可以啊

网友AY:
三菱变频器两相输入时会缺相报警

网友AZ:
变压器可以用,变频器吗就不一定了

网友BA:
缺相保护可以取消!!
QQ:137281137

网友BB:
可以,要接到控制电源的端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