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请教个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1-01-24):
哪位大侠帮忙解答下疑惑!今天上班碰到这么一回事,PLC运行中,其中有台电机就是不转,Y001没有输出,输出条件全部满足,((急停(确定好的)信号到位,堵塞信号正常(确定正常),内部继电器M0肯定也是正常的,因为其他各部分都在正常运行)),最后查来查去就是找不到原因,没办法只好重启一下PLC,结果正常了,请问有知道这是什么情况的大侠吗?帮忙解答下!xiexie

网友A:
这个有很多原因啊!一般这种情况,变频器应该会报警的吧 ?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我们那用的是PLC输出L,用的220V交流接触器控制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Y001的输出!

网友B:
输出灯亮吗?如果灯亮没输出多数是PLC内部继电器触点INT了,以后还会出现的,用东西敲下PLC就会好

网友C:
可能是运行前没有选择吧。

网友D:
PLC扫描的时候 一直没有通断这个动作,就不会产生输出的。。。

网友E:
有没有考虑一下是干扰问题呢,比如电机是通过变频器控制的,而控制线跟PLC的线是绑在一起的,没有做屏蔽或消磁等措施。变频器干扰厉害着呢?

网友F:
最好发下程序。。。你这么说很模糊 。。。

网友F:
硬件你检查了正常 肯定是软件问题 那问题很多的 发下程序大家一起帮你看看

网友G:
不能确定PLCY001点是否被驱动,那只是你想到的外部条件,其实内部程序说不定还有不满足驱动的条件.

网友H:
有可能是干扰问题
Y001触点可能松动,现在虽然重启一下PLC,结果正常了,但是以后可能还会有这样的问题。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I:
是死机现象

网友J: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原因,郁闷

网友K:
这个东西不好说的,有可能是你别的地方用了(软件上),也有可能是你硬件上有问题,说不准的...

网友K:
这个最好还是程序加上现场的实际情况,这样好点.

网友L:
用在线监视查一下!

网友M:
你的是晶体管的还是继电器的,在程序上看一下,继电器是不是动作了,才能说明啊

网友N:
估计是程序的问题,还有就是PLC有问题,

网友O:
不知道,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