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 行程开关如何模拟

楼主(2011-01-24):
刚搞,想用GT 触摸屏 仿真,但感觉光电开关或行程开关的模拟不好做,比如:X0001让它过一会接通,再等一些动完成后又让它断开。我用置位,但想第二次再按它时复位,却不知如何办。麻烦老师指点下为感

网友A:
有搭配三菱PLC的模拟软件么?如果有应该是可以的呀

网友B:
用位开关的时候勾“交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再说你仿真的时候要连GX-D中的GX-S的。

网友C:
这些开关应应该写在程序中的,触摸屏软件只是把程序中的元件与屏中的元件连接起来,触摸屏元件选择交替即可

楼主:
我用的是GT Designer3,中只有个位反转,但不知是不是交替的意思,非常感谢,我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