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请教,GX Developer里改程序,加了几步后提示超出编辑范围,急,在线等

楼主(2011-01-24):
GX Developer里改程序,加了几步后提示超出编辑范围,再也增加不了语句了,PLC是FX2N

网友A:
把程序上传上来看看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称序不许传啊,才3010步,我在做浮点运算用的的的D128-D142

网友B:
监视运行中写入,会是这种情况

楼主:
我是在初始化中做的浮点运算,初始化是不是有步骤量限制啊,谢谢你!
我在离线编辑

网友C:
单步(一个程序段)太长了

网友D:
可能是单段程序太长了吧,分段做程序试一试

网友E:
在线编辑的话,最多能编辑128步了,超出了就不能编辑了,

网友F:
一条程序不能超过15行。

网友G:
单次再线编辑步数太多了。

网友H:
引用第2楼jiangyujz发表的:
称序不许传啊,才3010步,我在做浮点运算用的的的D128-D142
難道是國家機密PLC程序??
?
william_wang

网友I:
一条程序不能超过15行。 正解!

网友J:
在一段程序中要给指令留出一定的距离,不然的话即使指令是对的也会报错,A系列的话会自动跳到下一行的,FX系列没那个功能的

网友K:
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知道吗?是因为你改的地方太多了...
哈俣

网友L:
我也碰到过,加一条就这么提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