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220V控制380V电机

楼主(2011-01-25):
220V的电源怎么控制380V的电机??

网友A:
功率多大,负载轻重

楼主:
最大能实现控制多少KW??

网友A:
3KW 负载启动惯性要小

网友B:
大約2HP可用自耦變壓器加上變頻器

网友C:
直接加个变频器即可,我们05年一直到现在都这样用,好像有点笑,但这是百分之百的事实,没坏过。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D:
用变频器,可以

网友E:
用变频器就可以..还在参数里要设置一下.

网友F:
有单相220V变频器就OK 了

网友G:
可以!如果是小功率电机'负载较轻的话,可以考虑用2HP 220V的变频器控制380V的电机,不过声明一点的是电机的相间电压是220V,电机带动负载会稍吃力一些!

网友H:
小电机可以用220v变频器,电机如果是星形接法改成三角形,电机输出功率就不会影响
學無止境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直接加个变频器即可,我们05年一直到现在都这样用,好像有点笑,但这是百分之百的事实,没坏过。
谁说搞笑?有很多小功率的电机都是用220转380的变频器的啊

网友J:
电机可以用220v变频器,电机如果是星形接法改成三角形,电机输出功率就不会影响 .这个最好的方法,但要电机可以三角接法

网友K:
小功率电机用单相变频器采用角连接即可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L:
在三相电机上加上一只适量大小的电容,但电机功率会下降。

网友M:
用变频器,可以。,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

网友N:
电机可以用220v变频器,电机如果是星形接法改成三角形,

网友O:
投资小点办法是加两个电容,一个启动电容,一个运行电容。投资大点的是加装一个电源220V的变频器。

网友P:
学习。,不过电容的容量怎么确定呢

网友Q:
小功率的试过,可以。但得星接变角接。

网友R:
如果是三相电源,将电动机接线方式改变即可。
如果是单相电源建议直接加装变频器。单相电源驱动三相电机的变频器现在已经很多的了。

网友S:
没用过,学习一下

网友T:
用星形启动可以,不过电流相对大点,启动时不是降压启动,而是直接启动。

网友U:
同意26楼说法,
如果是三相电源,将电动机接线方式改变即可,有星变角。
如果是单相电源建议直接加装单相220V变频器。电机需要有星变角接法。功率大小都不会有影响。

网友V:
的确如26楼说的一样

网友W:
变频器可以用,我公司有台就是这么用的,电机好像大于2KW

网友X(2011-03-20):
用220的继电器。

网友Y:
买一台输入为220V的变频器就行了!

网友Z:
三相电机改成角接,然后再输入端并接一个电容

网友AA:
用220v变频器可以。但电机要星形接法

网友AB:
用变频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AC:
可以用变频器,有些电梯的门机就是这样控制的

网友AD:
用什么变频器?

网友AE:
我用过变频器可以,自改的钻床3千瓦三相电机用的单项变频器
QQ540940771

网友M:
用变频器最好,也可加电容改成220V电机,不能大了,就3KW

网友AF:
220v 输出 380v变频器

网友AG:
用个1/3PHASE变频器,然后把电机调成三角形接法就可以了!

网友AH:
变频器加改电机接法就好.我们一直这样用

网友AI:
不懂,功率有关

网友AJ:
搞个变压器

网友AK:
如果是小功率的加装一个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相220V变频器,再把电机改成三角型接法就OK.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AL:
就是用变频器就可以了呀,把电机改成三角型接法,买一个单相变频器

网友AM(2011-05-01):
废话肯定是变频器了不然你用220V的点带一个发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AN:
可以,但电机功率不能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