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关于M8034的问题

楼主(2011-01-25):
当M8034得电时,所有线圈禁止输出,但我需要输出一个警报信号。该如何实现?

网友A:
可以在外围做一个电路来实现,可以加在输出一个光耦组合,然后光耦的另一端接入与非门电路就可以啦,不过是不好做,

楼主:
我主要是想在梯形图中实现各急停功能?只有一个报警输出,其他都置位~

网友B:
M8034一般用于调试而非急停……
急停应该使用ZRST复位输出。
Regards
下载积分:+2(云子贤) 热心助人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