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任意组合程序怎么编写?急

楼主(2011-01-25):
关于任意组合程序怎么编写?也就是说我们做的程序中有好几种模式,可以在触摸屏上任意组合动作,还望高手多多指教/说明思路

网友A:
我公司的设备上做的就是组合程序,他是做在VB程序中的

网友B:
将各个运行模式编号,如模式1为1,模式2为2……
编写各个运行模式的程式。
编写用户模式的处理程序,可以使用队列模式,如用户选择1,3,5,那么队列中就是1,3,5
程序根据队列中的排队依次执行。
至于触摸屏,也就是将数据存入队列中。
说到底,也就是一个CASE的结构而已。

楼主:
多谢2楼的大哥,可不可以说明白一些,还是也些不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2楼的大哥,可不可以说明白一些,还是也些不明
你买富士的PLC吧,这样可以得到例子,省的理解不理解的问题了。

网友C:
2楼的大哥有欧姆龙的PLC 的产品不?

网友D:
能否详细讲解?

网友E:
这是一个程序的结构的问题,平时写程序的时候就要养成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