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PLC输入点接线,一般是常开的,可不可以换成常闭

楼主(2011-01-25):
PLC输入点接线,一般是常开的,可不可以换成常闭,请教各位?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确实使用PLC的优点就是不论你外围如何接线,在实际编程中可以将它转换过来的,不用去改变外围的状态,非常方便。

网友C:
是可以的...功能类似于急停开关.用的就是常闭点!

网友D:
没问题。一般用no解点,如需要可改PLC的程序。
jxh668

网友E:
可硬也可软

网友F:
这个可以有

网友G:
用常开点,调试方便,用常闭点,有断线保护作用

网友H:
非常可以的

网友I:
一般是常开的比较方便,但是若需要的话,也可以用常闭,灵活应用啊!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J:
2楼讲得对

网友K:
为了保证PLC交流电梯安全运行,终端限位行程开关电器元件必须采用常闭触点输入到PLC的输入接口。

网友L:
主要考虑方便安全

网友M:
高手说说硬件的方法怎么常闭,外接继电器么?或者有常闭型的PLC?

网友N:
可以。常开或常闭都能用

网友O:
可以的啊,这个主要看你的程序里面是怎么写的的...

网友O:
程序里面怎么写,怎么样,只要输入信号有逻辑变化,输入信号是OK的,面程序里面你都是可以自己定议的..

网友P:
肯定可以的

网友Q:
从软元件里边改变就可以了。
日后各自牛逼的岁月,不如当年傻逼的时光。

网友R:
可以,但是程序要按常闭编

网友S:
常闭当然可以,但是看你设备的要求了,有一点你要注意的是你的PLC上电で第一扫描周期所有的点都会以开状态执行。就是说你常闭点第一扫描周期被扫描で状态。这是在系统同时上电的情状下

网友T:
看来你还没有真正的了解PLC了

网友U:
常开点可以改成常闭点,但要注意程序要配套。

网友V:
都是常开的!实际接线可以接到常闭上面去,

网友W:
安全类检测开关必须使用常闭触点。

网友X:
当然可以了,其实急停按钮、安全方面检测开关就是要接常闭

网友Y:
可以的,有时还是必须的。

网友Z:
常闭当然可以,但是看你设备的要求了

网友AA:
同意2楼哥们的观点

网友AB:
根据控制需要而定,

网友AC:
可以的,根据实际情况定

网友AD:
按設計要求,可常開,也可常閉.

网友AE:
可以可以。

网友AF:
外围的输入1和0都可!内部调整就可

网友AG(2011-03-20):
PLC的优点就是不论你外围如何接线,在实际编程中可以将它转换过来的,不用去改变外围的状态,非常方便。

网友AH:
可以,就是按钮选型的问题
QQ540940771

网友AI:
可以,注意:外部开关接常闭触点即外部为1状态,对应梯形图中该输入点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

网友AJ:
可以,只要程序做相应的修改即可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AK:
根据程序而定。

网友AL:
肯定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