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侠们请教关于CCD检测和PLC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1-01-25):
我在公司是负责编写PLC程序的,对CCD检测一窍不通,如果控制系统中要求对产品的形状拍照检测(要在电脑屏幕上看到产品影像)然后把良品和不良品信息告诉PLC,再由PLC做出相应的处理。具体应该怎样做呢?要用到哪些软件和硬件?麻烦各位大侠指教,多谢!!!
jxh668

网友A:
有实力的就写影像处理软件,
图方便可以买商品影像处理软件,
有钱可以买进口的影像处理成套系统
非常感谢!不过还是不明白

网友B:
我们公司有做软件的负责CCD,CCD用电脑控制,也可以嵌入式电脑,用图像处理卡,插到PCI插槽,编程用C

楼主:
用易语言可以做处理软件吗?

网友C:
色选机有用的,效果太差

网友D:
用电脑上常用的摄像头做试试看,

网友E:
兄弟,你可以用通讯啊,用PC 或者整体机来作检测,把结果 送到 PLC 就可以啦...
谢谢回帖,我见到别人是用PCI板的开关量和PLC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