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的问题

楼主(2011-01-25):
各位大侠,你们好,我们这里有一台电动机,是用接触器来控制的,带减速机的,速度很慢,是很普通的那一种。只是它的起停很频繁,每分钟会几十次,这样以来接触器坏的很快,电机也受不了,经常坏,请问有没有一种东西来代替接触器啊?加什么保护电机啊?谢谢啦!

网友A:
用固态继电器,电机有专用的保护器卖。

网友B:
交流接触器在工业应用中极为普遍,在电机拖动中它是不可缺少的启动设备。尽管交流接触器制造技术和结构不断地更新换代,但主触点的打弧损坏问题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特别是频繁开停车的设备,交流接触器触点打弧损坏危害极大。首先,触点损坏易使电机缺相运行,烧毁电机;第二,触点粘连不能可靠停车;第三,在易燃易爆场合,易引发火灾等等。为此,利用可控硅新技术代替这种动合动断式的交流接触器,效果显著。
可控硅在变流技术上应用极为普遍。用可控硅代替交流接触器的基本思维方法是利用可控硅单向导电的特性,实现交流通断控制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对于可控硅的选择无特殊要求,一般情况下,额定电流取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的2~3倍,电压取800V以上即可。为了保护可控硅,可采用RC阻容吸收电路,并联在可控硅上,同时应注意可控硅的散热问题。笔者按此方法已成功实施了多台低压电机的控制,效果极佳。但需注意,在检修时切记将主电源切断。

网友B:
如果采用移相控制技术,可实现设备的软启动,从而减少对设备和电网的冲击。

网友C:
可以考虑用可控硅和变频器实现软启动

网友D:
一分钟几十次呀,对一般场合而言,频率够高的!用接触器控制不光对电气不好,对机械的冲击也很大!楼上的建议都很好,如果小功率的直接买个好一点的变频器加上就可以,停机方式可以设自由停车!如果功率大建议改变机械部分,加一电磁离合器,电机一直工作即可!只是对电源的要求较高,因为离合器投入的时候有冲击电流!
下载积分:+4(xqx66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变频器不错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F:
用电磁离合器/一分钟几十次/电机和接触器肯定受不了

网友G:
这个用固态机电电器就可以啊

网友H:
固态继电器就够用了

网友I:
这种情况最好还是选择改机械加电磁离合器  电脑每分钟启停几十次电机也受不了的  容易坏  维修成本很高  不划算的

网友J:
用固态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K:
同意8楼建议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对于可控硅的选择无特殊要求,一般情况下,额定电流取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的2~3倍,电压取800V以上即可。为了保护可控硅,可采用RC阻容吸收电路,并联在可控硅上,同时应注意可控硅的散热问题。笔者按此方法已成功实施了多台低压电机的控制,效果极佳。但需注意,在检修时切记将主电源切断。

能不能把你的原理图发上来,让我们学习下啊

网友M:
可选变频器

网友N:
用变频器吧!不是自己掏钱的话

网友O:
一分钟几十次呀,对一般场合而言,频率够高的!用接触器控制不光对电气不好,对机械的冲击也很大!楼上的建议都很好,如果小功率的直接买个好一点的变频器加上就可以,停机方式可以设自由停车!如果功率大建议改变机械部分,加一电磁离合器,电机一直工作即可!只是对电源的要求较高,因为离合器投入的时候有冲击电流!
  • 下载积分:+4(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P:
    论坛里有介绍固态接触器的,试一下。

网友Q(2011-03-20):
    考虑用可控硅和变频器实现软启动

网友R:
    是否考虑用下电磁刹车

网友S:
固态继电器就很可以

网友T:
接触器的质量和品质是关键,要不电机就不能实现点动作业了。

网友U:
变频固态继电器pLC

网友V:
同意使用固体继电器

网友W:
我觉得可以采用三相的固态继电器,如菲尼克斯的ELR W3- 24DC/500AC-16。

网友X:
用固态继电器,用电机综合保护器,他有很多保护功能

网友Y:
用固态继电器,电机有专用的保护器卖 也可以考虑用可控硅和变频器实现软启动

网友Z:
变频器是个好主意。或用电磁离合器控制,让电机一直转。哈哈。不过机械上要加东西,不好搞。可控硅电流大的也不好搞。

网友AA:
如果电机功率小的可以用无触点接触器,如果功率大的改用变频器.

网友AB:
加变频器就OK了

网友AC:
把你那个减速机换成带离合的就不用频繁起动电动机了

网友AD:
还是建议使用电磁离合器 电机始终在动 通过机械方式实现负载的启停 比较好

网友AE:
我也建议 用固态继电器 来代替接触器。电机么 用德国的好一点 的

网友AF:
其实,使用最现实,点动最快捷的还是交流接触器,当然质量要好一点。使用变频器每分钟几十次启动,加减速时间设定多少,肯定变频器会过电流的。电磁离合器吸和,还要摸擦带动,动作时间慢一点,且频繁地吸和,摩擦降温是问题。可控硅功率大了不行,散热也是问题。每一种都有缺点,也有长处,从经济实用,方便维护等出发,还是使用交流接触器。

网友AG:
支持1楼的。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AH:
可以用液动或气动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