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CC-LINK

楼主(2011-01-25):
想学习CC-LINK,都需要看什么资料,谢谢?

网友A:
可以多看看书

网友B:
我也想学 有机会试试

网友C:
先看一下三菱自动化的产品目录,了解一下CC LINK是怎么回
再上三菱自动化官网的网上学习e-learning模块一步一步自学了解,或者是下载一本CC LINK的PPT教学文档学习
然后下载一份 CC LINK的产品手册深入的学习、了解
最后又条件的话,找器材自己组建一个CC LINK系统,设定参数,编程调试等
其实,CC LINK的入门很简单的,和OMRON 的DEVICE NET很像,想学好三菱PLC,这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