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5):
PLC参数里面的IO分配的开关设置中的智能模块设置成0000,是什么意思?什么手册有说明?谢谢 。。。。

网友A:
要看这是什么智能模块,它的说明书中应该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这是什么智能模块,它的说明书中应该有的。

例如?

网友B:
智能模块就是像那些模数转换或者数模转换类型的模块,你上面的0000是没有设置地址,一般的地址都可以自己设置,或者PLC会自己分配地址上去,不过编程的时候自己知道那个模块分配的地址。

网友B:
i/o点分配手册上会讲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点分配手册上会讲到的

你有此手册吗?

网友B:
我以前再下载的资料中见过。不过得找一下了。我是知道怎么分配地址的,可以给你找找那资料。

网友B:
描述:西门子的i/o点的分配
你上面的那个是对有模块的PLC来说分配地址的,比如说西门子的i/o点的分配图,你先看看是怎么分配地址的。

网友B:
模块3跟5是模拟量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再下载的资料中见过。不过得找一下了。我是知道怎么分配地址的,可以给你找找那资料。

西门子的我不熟悉,我目前只是用三菱噶

网友B:
不管三菱还是西门子的其分配地址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三菱还是西门子的其分配地址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我想了解开关设置0000或者其他数字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