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H0 K0 H0 K1、TO H0 H1 K1000 K8、TO H0 K9 H0FFFF K1 啥意思

楼主(2011-01-25):
三菱PLC中 TO H0 K0 H0 K1、TO H0 H1 K1000 K8、TO H0 K9 H0FFFF K1 这三句是连着的啥意思,高手指点!

网友A:
特殊模块的写入指令,详细的看手册上的介绍。

楼主:
能粗略讲下H0 ,K1000,H0FFFF的意思吗,手册上不是很明白

网友A:
H是16进制数
K是10进制数

网友B:
把十六进制数或十进制数写入特殊功能模块中

网友C:
TO H0 K0 H0 K1 的意思是把H0写入第一个(H0)模块的0号缓存中,一次一个点(K1);TO H0 K1 K2 K1 就是把K2写入第一个模块的1号缓存中,写一个点

楼主:
是不是属于模块的初始化,包括信号的选择

网友D:
TO H0 K0 H0 K1:向PLC中的特殊模块写入参数
H0:特殊模块的起始IO,就是分配给该模块的X 与Y
K0:特殊模块中接受数据的寄存器地址(就是你想把数据写入特殊模块的哪个寄存器中,具体翻看模块的说明书)
第二个H0:你想写入寄存器的数值(也可以是寄存器地址如D0等)
K1:表示写入一个字,即16BIT(如果是K2则表示从你制定的寄存器开始连续写入两个字)
另外FROM也是一样的意思,只是将特殊模块中的数值读出来

网友D:
一般来说,模块的初始化是要用到该命令的,如果你用专用软件设定,就可以不用改命令了。
比如你想用一个Q64AD的模拟量输入模块,该模块的缓冲存储器中有设定哪个通道使不使用的存储器,也有设定处理周期的存储器等,这些都是做初始化的参数,你就要用TO指令将参数写入这些存储器,如果你想将转换好的数值读出来,则要用到FROM指令

网友E:
看看手册吧很清楚的,首先你先搞1清楚T0指令的用法,这样你就明白了

网友F(2011-12-20):
TO H0 K0 H0 K1:向PLC中的特殊模块写入参数
H0:特殊模块的起始IO,就是分配给该模块的X 与Y
K0:特殊模块中接受数据的寄存器地址(就是你想把数据写入特殊模块的哪个寄存器中,具体翻看模块的说明书)
第二个H0:你想写入寄存器的数值(也可以是寄存器地址如D0等)
K1:表示写入一个字,即16BIT(如果是K2则表示从你制定的寄存器开始连续写入两个字)
另外FROM也是一样的意思,只是将特殊模块中的数值读出来
锁螺丝机

网友G:
这就是向特殊模块的缓冲区写数据啊,看手册吧,很清楚。

网友H:
模块写入命令H十六进制,K十进制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