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designer3 切换按钮OFF和ON怎么设置保持一个状态

楼主(2011-01-26):
在按钮里怎么设置ON的状态,每次设置不管是ON还是OFF状态都显示同一个状态OFF显示。有会设置的朋友请告知谢谢

网友A:
显示方式里面选择ON或OFF,再设置相应的颜色
william_wang

网友B:
两个状态下分别设置字符就可以了。默认是一样

网友C:
详细的情况可以看一下编辑手册,上面有的,说肯定不会很清楚的,编辑手册上会详细的讲解的

网友D:
wq sk c 你可以把背景色改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