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可以吗

楼主(2011-01-26):
我想用一台变频器分别控制10台电机,且这十台电机运行中同意时刻只有一台电机运转,我的想法是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用plc控制10个接触器或固态继电器切换,当然要在电机停止的时候切换。
请教各位前辈我这样做可行吗?
jxh668

网友A:
可是可以,要注意切换的好

网友B:
不行.你这东西做出来不用多久就有电话了.

网友C:
事实上,一拖二,一拖多都不少见呢。特别是恒压供水上。
有些水泵站把变频器作软启动用,一台变频器可以供一排水泵用呢,一个启动完了,再通过接触器切换到其它工频电机。
功率小的完全可以的,大功率稍微有点错就会影响系统正常工作。

楼主:
谢谢 各位师傅

网友D:
应该可以,注意切换

网友E:
我也想试试看,按照理论是可以的

网友F:
如果变频器只是作为软启动的话,用这样方法分时控制当然可以的,但有两点要注意:
1..控制时序要正确,比如要先停止,再切换,何时切换也有讲究,是不是需要等停止的电机完全停下再切换还是其他。
2..大功率的还要考虑再生电阻,是不是每个电机要自带一套再生电阻,具体可以问下变频器厂家。

网友G:
可以的!我就做了一个一托三的!但你的变频器一定是电机功率的总和再多一点!

网友H:
完全可以一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运行,一定要在变频器停止运行后转换接触器,不然话容易干扰报警和损坏变频器。

网友I:
不可以,一般只能一拖二,因为随便切换,变频器要报警的

网友J:
有没有哪位大哥成功的,传点实际的东西上来
Hard Road,brave hart!

楼主:
再次向各位师傅们表示感谢 祝你们新年愉快

网友K:
可以的!你的变频器一定是电机功率的总和再多一点!

网友L:
一拖二的用过,是同步运行的。

网友M:
可以,当然可以了

网友N:
可以做,实际使用不好

网友O:
这个不太懂听着好像可以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P:
不多见,一般都是一拖一或一拖二的较多.实际上有没有问题,真是心里没什么底呀!

网友Q:
是可以的,但最好带的电机是相同的。

网友R:
不怎么好用吧应为有个冷却时间,你不急的话应该可以的

网友S:
做过一拖四的,这么多,是可以,但没做过

网友T:
可以的但要,注意切换,而且接触器质量要好,差的不行

网友U:
做过一拖二的,我认为只要变频器容量选择合适,转换时间可以比较长的话
对变频器的影响会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