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这套是步进还是伺服

楼主(2011-01-26):
请高手看看这套数控铣床马达是步进的还是伺服的。电机编号为:HA 80C-S AC SERVO MOTOR MFG DWG. Z637260 SERIAL. 18073
如果是伺服的话那么可以配现在的新的驱动系统吗????请高手指点!!!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你写了伺服吧.

网友B:
应该是伺服,看电机结构

楼主:
哦!是的!我用金山快译翻译了一下,写的确实是交流伺服马达。 那么这些马达能配现在的新式系统吗??我有六个马达,如果不用上去,我心痛呀!求求高手指点呀!!!!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我看是老式的吧 现在三菱的伺服有这样的吗

网友D:
伺服电机

楼主:
是老式的。能不能配个现在的系统呢?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兄弟:你自己已经看到在电机铭牌上写的 AC SERVO MOTOR 【交流伺服电机】还问。

网友F:
AC SERVO MOTOR 一看就知是交流伺服电机了

楼主:
是的!我已经知道是伺服了!但是这些伺服能不能配个现在的新的系统呢?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估计配新的伺服驱动器,可能有困难。

网友H:
AC(交流)
SERVO(伺服)
MOTOR(马达)

网友I:
配不上的,这个电机后边不是编码器,而是旋转变压器!!

网友J:
如果是伺服的话,配新的伺服驱动不行,只有配对应的驱动器

网友K:
老的交流伺服马达!无法配现在的驱动器,

网友L:
是伺服电机

网友M:
引用 网友I:
配不上的,这个电机后边不是编码器,而是旋转变压器!!

没听说伺服上用什么旋转变压器,应该是旋转编码器吧.

网友N:
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M:

没听说伺服上用什么旋转变压器,应该是旋转编码器吧.

老式的直流伺服用的就是旋转编码器,图片看不清看颜色好像是多摩川。